直流装置和变频器

楼主(2010-08-15):
等 经常要接电抗器和滤波器,但仔细看图纸就会发现一些不同,那就是有的这些东西全选了 而有的就只选了进线电抗器,或者干脆什么都没选,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是必须要选的什么时候又是可有可无的呢?

网友A: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三相整流-逆变电路对网侧谐波的影响和计算。如果知道了这些基础知识。那么,对于交直流装置加不加进线电抗,也就意会了。

简单地说,如果变频器或者直流装置的容量,远远小于网侧变压器二次侧容量,就可以不加。否则就加。对于定量计算,这里就不赘述了。还是去查教科书的计算公式吧。

网友B:
直流装置接电抗器多是大功率设备,如中高频机,主要是谐振功能,变频器也是大功率的采用,减弱干扰。

网友C:
输入端接电抗器是应该的,否则对电网是有谐波污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