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5):
配电箱里的线号  原则上 怎么分布的

网友A:
按盘面布置对电器元件进行设备编号,再按相对标号法进行标号。

网友B:
从上下往中间靠,从左右往中间靠。

网友C:
一般情况下,线号是按图纸的顺序而标识。

网友D:
在图纸上顺序排放,避免混淆

网友E: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