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滤波器

楼主(2010-08-15):
我的操纵控制是12V直流供电,在电源与操纵系统之间加一个直流滤波器,为了滤掉干扰脉冲信号,但市场上没有找到12V供电的滤波器,只有28V直流供电的,请教各位能不能用呀?

网友A:
12V与28V,相差也太远了吧!

网友B:
自己做一个12V的直流稳压电源,加个大点的电容滤掉交流波。

楼主:
直流12V供电,但使用28V供电的滤波器会出现什么问题?能起到滤波作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