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5):
 51、什么是可视对讲系统?
  可视对讲是住宅小区住户与来访者的声音图像通讯联络系统。它是住宅小区住户的第一道非法入侵的
安全防线。 通过这套系统的设置,住户可在家中,用可视对讲分机,可以通过设在单元楼门口的可视对
讲门口主机,与来访者通话并能通过分机屏幕上的影像,辨认来访者。当来访者被确认后,住户主人利用
分机上的门锁控制键,打开单元楼门口主机上的电控门锁,允许来访者进入;否则,一切非本单元楼的人
员及陌生来访者,均不能进入。这样确保了住户的方便和安全。

  52、可视对讲系统可以与智能家居(中央)控制管理系统安装在一起吗?
  可以。实际上户内可视对讲机可以与智能家居(中央)控制管理系统共同安装在一个控制箱内,以壁
挂式或触摸屏式安装,目前许多智能家居品牌厂商均采用了这一方式。

  53、智能家居中的单户可视对讲系统与小区可视对讲系统有什么区别?
  智能家居中的单户可视对讲系统只用于单个住宅,规模较小,安装简单,且无须小区联网。小区可视
对讲系统是小区物业管理的重要支撑系统,实现了小区内联网,因此规模较大,系统相对复杂,小区可视
对讲系统通常由房地产商统一安装。

  54、什么是家庭监控系统?
  采用监控设备对住宅室内外情况进行监视、记录、传输并联动报警的系统,称为家庭监控系统。家庭
监控系统包括摄像头、监视器、记录设备、联网传输设备、报警接口模块等,由于家庭电脑的普及应用和
宽带的广泛使用,目前广泛采用了网络摄像头+网络保留+网络传输+短信或手机报警方式,而这些方式都
可以整合到智能家居系统中,成为里面的一个功能模块。

  55、什么是家庭防盗防护?
  家庭防盗防护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防盗,二是防护以避免不必要的伤害损失。这既包括一些具
体的产品,如防盗门、防盗窗、保险箱,也包括一些安全防护产品和措施,如栏杆安全防护网、儿童防撞
隔离物、电气保护锁、电器上的儿童锁等,另外,还特指智能家居系统中的防盗管理模块。

  56、什么是家庭安防报警?
  家庭安防报警包括门窗磁开关报警、红外线报警、煤气泄漏报警、烟雾报警、玻璃破碎报警、紧急按钮报警等,与家庭安防相关配套的小区安防报警包括小区安全监控、巡逻、无线对讲和楼宇电梯、供水、
供电监控等。因此家庭安防报警产品主要有报警主机、门/窗传感器、玻璃破碎探测器、烟感探测器、燃气
泄漏探测器、移动探测器、投光灯及动作传感器、家庭监护产品、防抢夺报警器等。

  57、什么是门窗磁开关报警?
  在住宅可能入口处安装门磁或窗磁探测器,门或窗在布防状态下打开时,传感器将信号传送室安防管
理系统控制中心,发生报警信息并启动相应的报警操作。

  58、什么是主动红外对射探测器?
  主动红外对射探测器由发射机和接收机两部分组成,发射端发射经调制后的两束红外线,这两条红
外线构成了探头的保护区域。如果有人企图跨越被保护区域,则两条红外线被同时遮挡,接收端发出
报警信号,主机接收到信号发出报警声,如果有飞禽(如小鸟、鸽子)飞过被保护区域,由于其体积
小于被保护区域,仅能挡一条红外射线,则发射端认为正常,不向报警主机发报警信号。经过调制的
红外线光源是为了防止太阳光、灯光等外界光源干扰,也可防止有人恶意使用红外灯干扰探头工作。
同时因将电子对射装在户外,窃者一旦爬上窗户、围墙,电子对射检测到信号后,报警主机按照预先
设置的方式发出警报声,从而提前了报警时间,将窃者有效地阻隔在户外,并能及时调派人员处理警
情,最终达到保护财产安全的目的。

  59、什么是被动红外探测器?
    被动红外探测器是靠探测人体发射的红外线来进行工作的。探测器收集外界的红外辐射进而聚集到
红外传感器上。红外传感器通常采用热释电元件,这种元件在接收了红外辐射温度发出变化时就会向外释
放电荷,检测处理后产生报警。这种探测器是以探测人体辐射为目标的。所以辐射敏感元件对波长为10μ
m 左右的红外辐射必须非常敏感。为了对人体的红外辐射敏感,在它的辐射照面通常覆盖有特殊的滤光片,
使环境的干扰受到明显的控制作用。被动红外探测器,其传感器包含两个互相串联或并联的热释电元。而
且制成的两个电极化方向正好相反,环境背景辐射对两个热释电元几乎具有相同的作用,使其产生释电效
应相互抵消,于是探测器无信号输出。一旦入侵人进入探测区域内,人体红外辐射通过部分镜而聚焦,从
而被热释电元接收,但是两片热释电元接收到的热量不同,热释电也不同,不能抵消,经信号处理而报警。

  60、什么是微波、被动红外双鉴入侵探测器?
    微波探测器对活动目标最为敏感,在其防护范围内的窗帘飘动、电扇扇页移动、小动物活动等都可
能触发误报警。而被动红外探测器防护区内能产生不断变化红外辐射的物体如暖气、空调、火炉、电炉等
也可能引起误报警。为克服这两种探测器的误报因素,我们将两种探测器组合在一起联接成为双鉴探测器
(图3-54)。这样一来使探测器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既入侵目标必须是移动的,又能不断辐射红外线时
才产生报警。使原来单一探测器误报率高的不利因素大为减少,使整机的可靠性得以大幅度提高。凡事都
有两个方面,因微波与被动红外防护区不可能完全重合,且对入侵方向的反应灵敏度有所下降,即探测范
围相应减小。要达到原来的保护范围,势必要增加探测器数量,使投入成本增加。

  61、什么是玻璃破碎探测器?
     玻璃破碎粘着于玻璃上,探测玻璃的震动和玻璃破碎的高频信号,在玻璃破碎或受到锤击时发送
无线射频信号到主控制台。

  62、什么是烟感探测器?
    烟感探测器的功能是为触发并启动应急装置的,但仅当与其它设备同时使用时才可起作用,探测器
必须按照中国国家标准gbj116 进行安装设计。烟感探测器没有电源不能工作。无论任何原因而失去电源后,ac 或dc 供电的感烟探测器都无法工作。烟感探测器不能探测到在烟无法到达探测器的地方发生火灾。烟
囱内、夹墙中、房顶上或关闭的房门另一面发生的火情,其产生的烟不会到达感烟探测器而使其报警。

  63、什么是燃气泄漏探测器
    燃气泄漏探测器可连续自动监测室内(如厨房等)燃气泄漏程度,  在达到气体爆炸浓度下限(lel)的
1/10—1/4 时,将采取设定方式报警如现场声、光报警;提醒用户注意、触发联网报警系统,通知报警中心;
启动排气扇或其它联动装置用以通风或关闭气源,从而有效避免因燃气泄漏造成的火灾、爆炸、窒息、死
亡等恶性事故。

  64、什么是家庭安防管理系统?
  家庭安防管理系统是一个软件系统,是对家庭安防进行科学有效管理的一个系统,具有记录、分析、
传输、自动报警等功能,具有安防系统的布防和撤防功能,并可实现遥控和远程控制。

  65、什么是家庭背景音乐系统?
   家庭背景音乐系统,就是通过家居布线,将声音源信号接入各个房间及任何需要背景音乐系统
的地方(包括浴室、厨房及阳台),通过各房间相应的控制面板独立控制在房内的背景音乐专用音箱,
让每个房间都能听到美妙的背景音乐。通俗地说,就是在任何一间房子里,包括客厅、卧室、厨房
或卫生间,均可布上背景音乐喇叭线,通过1 个或多个音源与该系统相连接,就可以让每个房间都
能听到美妙的背景音乐,当然,如果有的房间不想听也完全可以,因为,每个间房都单独安装了控
制面板,可以独立控制这间房的开关,还可调节音量大小和高低音效。如果家长在客厅放音乐,不
想影响在卧室休息的小孩,可以将卧室中的背景音乐通过控制面板关上,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家人的
学习或休息。通过控制面板还可以直接控制所有房间背景音乐的开关,而无需您亲自过去。

  66、家庭背景音乐系统的四种实现方法?
   ① 广播背景音乐-定压式背景音乐系统。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都是采用定压功放的方式实现的。
定压功放输出电压为 110v,我们可以看到,定压功放连接的喇叭都有一个变压器,将声音信号从
110v 电压降低为喇叭的工作电压,定压功放是为了实现长距离传输音频信号而设计的,学校、工厂、
商厦等地方的广播就是定压功放。由于定压功放是为公共场所而设计的,对音质要求不高,所以我
们平时公共场所听见到的定压功放播放的音乐都不是立体声的。优点:价格较低,适合工业、商业
等对音质要求不高的场所;缺点:安全性不高,音质不好;
   ② 普通功放。普通功放对喇叭的电阻是有明确要求的,或者为4 欧姆或者为8 欧姆等灯,如
果一个功放连接了小阻值的喇叭,使得系统工作电流变大,功放久会被烧掉。如果有多个音乐点,
那么如果同时接入多个喇叭之后,音质就会降低,一般情况下,普通功放不能用于背景音乐。优点:
适合单个房间聆听背景音乐,价格较低;缺点:无法实现多区域同时聆听背景音乐。
    ③ 采用分离式功放。具体做法如下:将dvd 的音频输出端连接到某个音频输入端,然后将音
频输出端连接到各房间的分离式子功放,子功放直接连接吸顶喇叭。这样也能够实现立体声背景音
乐,但是由于dvd 输出的音频信号功率很小,没有经过放大就长距离(一般超过20 米)传输到子
功放,因此很容易产生叠加干扰信号(220v  的强电就是一个干扰源),叠加干扰信号在经过子功放
放大之后经过短距离(几米)传输到喇叭,此时就会产生较强的白噪声。 因此,采用分离式功放实
现的家庭背景音乐音质不会很好。 优点: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定制背景音乐覆盖的区域数;缺点:音
质较差,系统易出现干扰问题。
   ④. 专业定阻式家庭背景音乐。专业定阻式家庭背景音乐系统充分考虑了家庭应用需求,能够
提供高保真立体声的整体音响系统,无需用户另配功放,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 hifi 高保真立体声;
      2) 内置硬盘,解决背景音乐的音源问题,不需要外接音源设备也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
      3) 通过内置硬盘,实现自由点播功能。客户可以在房间内通过全彩液晶触摸屏点播自己喜
欢的音乐,而不必按顺序听歌,或只能选上首、下首这样简单的操作。完全可以在众多的音乐中选
取所要听的音乐,完全随心所欲,自由掌控。
      4) 不同的房间可以同时播放不同的音乐;
      5) 任意房间均有控制面板,可以单独控制本地聆听区域的音量大小、开关、音乐选择、高
低音效等属性;尤其是全彩液晶触摸屏,完全实现在本地点播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全菜单式操作。
方便、快捷。
      6) 可同时输入多路高保真立体声音源(如cd、电视);
      7) 每个房间的控制面板都可以远程控制音源设备的开关、上一首/下一首等属性。

  67、家庭影院也属于智能家居范畴?
   是的,家庭影院为住宅提供了舒适性、艺术性享受,当然属于智能家居范畴。在国外智能家居
中,家庭影院是作为改善居住品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国内,普遍对家庭影院认识不清,认为一台
电视+一台播放机+两个音箱就是家庭影院,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是被那些 vcd                          厂商和一些功放音
箱生产厂商所误导的家庭影院概念。

  68、什么是家庭影院?
   “家庭影院”是相对“专业影院”而言。70年代中后期,专业影院开始出现立体声伴音系统 ,立体声
影片也随之与日俱增。80 年代以后,具有环绕声效果的杜比4-2-4 立体声影片和影院遍布全球,其真实的
现场感,令人振奋。随着家庭影音播放设备的完备和出新以及人们自娱自乐的消闲需求,专业影院使用的
电声系统部分移植到家庭。只要家庭居室条件允许,就可以方便地在家里建立一个微型影院,营造出与专
业影院相媲美的影音效果。
  简单来说,一套家庭影院的设备包括一台dvd 播放器、一台功放机、5.1 音箱(一个中置、左右两个主
音箱、左右两个环绕音箱、一个重低音音箱)、一台大屏幕的显示系统(大屏幕电视、背投电视、投影仪),
这种配置的家庭影院能够尽情欣赏dvd 级别以上以上的高清晰度影片,也能听欣赏cd  音乐,当然如果要
专业听音乐的家庭最好还配备一台cd 播放机,喜欢收听电台节目的用户还可以加一台收音机组件。
  要完成家庭影院的安装还需要有专业的连接线缆,包括用于连接各音箱的喇叭线、用于连接dvd 播放
器大屏幕显示系统的hdmi 线缆/dvi 线缆、用于连接dvd 播放器与功放的光纤或同轴电缆等。

 69、什么是dolby、dts、thx?

  1994年12月27 日,日本先锋公司宣布与美国的杜比实验室合作研制成功一种崭新的环绕声制式,并
命名为“杜比ac-3 (dolbysurroundaudiocoding-3)”。1997 年初,杜比实验室已正式将杜比ac-3 环绕声
改称为杜比数码环绕声(dolbysurrounddigital),以下简称为dolbydigital。杜比ac-3 是一种全数字化
分隔式多通道影片声迹系统,亦称杜比数码环绕声。
  ac-3 可以与现有的其它种类的音响系统很好地兼容,包括杜比定向逻辑环绕声、双声道立体声甚至单
声道系统。它对每一种节目方式都有一个指导信号,并能在工作时自动地为使用者指示出节目的方式。ac-3
甚至可以将5.1声道的信号内容压缩为单声道输出,其声音效果要比传统的单声道系统好得多。 dts 即digitaltheatresystem 的缩写,是数字化影院系统的标准称呼。从技术上说,dts 与包括
dolbydigital 在内的其它声音处理系统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区别最早出现在电影胶片的声音录制方式之中。
dolbydigital 是将音效数据储存在电影胶片的齿孔之间,因为空间的限制而必须采用大量压缩的模式,所
以也牺牲了部分音质。但是这种限制却被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公司dts 用简单的方法解决了,其方法就是将
这些音效数据放到另一台cd-rom 中,再使它与影像同步。这样一来不但空间得到增加,而且数据流量也可
以相对变大,更可以将存放音效数据的cd 盘片换掉,即可播放其它的语言版本。这对电影院来说是相当方
便的,也正因为这样dts 在专业影院上胜过了dolby ac-3。
  在ld 时代,由于ld 的规格限制,它无法兼容5.1声道的dolbyac-3及dts,正所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这也造成dts 在家庭影院市场上的失败。到了现在的dvd 时代,dvd 的超大容量可以兼容ac-3 与dts 于一
张影碟上。由于某些非技术层面上的问题,dts 必须采用与以往pcm 格式不兼容的pes 格式,虽然数字输出
接头是一样的,但是原来的dvdplayer 无法辨识pes 格式,所以想采用dts 音效的使用者,必须更换新一
代的dvd 机才能使用,这无疑阻碍了dts 的前进道路。dts 跟ac-3 的差异在于数据流量大小的不同,dts
在dvd 上拥有1536kbps的数据流量,与384kbps?448kbps 的ac-3数据流量相比,足足超过了3倍多,即
使将ac-3拉到极限的640kbps,dts 还是超过它2倍有余。由于dts 系统在编码时丢失的信号很少,保留了
原有声场中较丰富的细微信号,所以它的声场无论在连续性、细腻性、宽广性、层次性方面均优于杜比数字。
据称,dts系统是目前市场上最好的5.1声道环绕声技术。

   thx 是由奥斯卡音效奖得主乔治卢卡斯所发明的,它跟dolbydigital 及dts 是不同理念的产品,虽说
也是5.1声道规格,喇叭的摆法也可以说是一样的,但是它只有前方三个声道具有真正定位效果,后环绕
只是两个单声道而已。thx 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放声系统,它只是对经杜比定向逻辑处理的立体声信号再进行
适当的后期处理,以便获得声音定位准确、动态范围大的真实音响效果。因此,我们说thx 是建立在杜比定
向逻辑基础上,用来衡量家庭影院音响系统的一种标准。thx 的精神在于改善原有电影院及家庭影院的音
效品质,将原本电影想表达的音效正确地呈现给在电影院或是在家里观赏影片的使用者,所以thx 对于每
个环节,例如影碟、扩大器、喇叭等,甚至是视听空间的规格都有严格的要求,差一点都不行。也因为每
个器材都需要经过认证,所以加起来的认证费用相当高,要享受完整且正确的thx 音效,的确所费甚钜。

   70、什么是av 功放
   简称功放,用于增强信号功率以驱动音箱发声的一种电子装置。不带信号源选择、音量控制等
附属功能的功率放大器称为后级。av 放大器是家庭影院系统中的核心设备。它除具有普通立体声放
大器的全部功能外,还增加了多路功放和环绕声解码器(如杜比定向逻辑、杜比 ac -3                             等)以及
dsp  声场处理器;并且备有连接各种 av            节目源的输入输出端子和功能转换开关,有的还内置了
am/fm 调谐器。常用的av 放大器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分三种类型:
   (1) av 前置放大器:这类放大器相当于分体式前后级放大器中的前级放大器,它附加有杜比解
码器和dsp 电路。它的输入端子与av 节目源驳接,输出端子输出的不是功率信号,而是电压信号,
不能直接驱动扬声器,需要外接功放以驱动扬声器。这类av                      前置放大器不含功放,其性能一般较
好,dsp 功能也相应较多,便于音乐发烧友利用现成的功放或选用自己中意的功放,以满足自己的
需要。
   (2)av 综合放大器:其实际上是一台设有杜比解码器的前后级合并式多通道功率放大器。设有 各种音频输入端子和输出端子,各种控制功能齐全,内含多路功放。只要接上相应的扬声器系统,
配上放像设备和大屏幕彩电就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影院系统。
   (3)av  环绕声放大器:这类环绕声放大器主要是便于已有立体声放大器的用户将其改成家庭影
院系统,通常设有杜比解码和dsp 电路的双(或三)声道功放。

   71、什么是投影机?
   投影机自问世以来发展至今已形成三大系列:
   lcd  (liquidcrystaldisplay)液晶投影机、dlp  (digitallightingprocess)数字光处理器投影
机和crt  (cathoderaytube )阴极射线管投影机。
   lcd 投影机的技术是透射式投影技术,目前最为成熟。投影画面色彩还原真实鲜艳,色彩饱和
度高,光利用效率很高,lcd 投影机比用相同瓦数光源灯的dlp 投影机有更高的ansi 流明光输出,
目前市场高流明的投影机主要以lcd 投影机为主。它的缺点是黑色层次表现不是很好,对比度一般
都在500:1 左右徘徊,投影画面的像素结构可以明显看到。
   dlp 投影机的技术是反射式投影技术,是现在高速发展的投影技术。它的采用,使投影图像灰
度等级、图像信号噪声比大幅度提高,画面质量细腻稳定,尤其在播放动态视频有图像流畅,没有
像素结构感,形象自然,数字图像还原真实精确。由于出于成本和机身体积的考虑,目前dlp 投影
机多半采用单片dmd 芯片设计,所以在图像颜色的还原上比lcd 投影机稍逊一筹,色彩不够鲜艳
生动。
   crt  投影机采用技术与crt  显示器类似,是最早的投影技术。它的优点是寿命长,显示的图
像色彩丰富,还原性好,具有丰富的几何失真调整能力。由于技术的制约,无法在提高分辨率的同时提
高流明,直接影响crt 投影机的亮度值,到目前为止,其亮度值始终徘徊在300 流明以下,加上体
积较大和操作复杂,已经被淘汰。

   72、音箱的分类有哪些?
   音箱分有源音箱与无源音箱:有源音箱就是带有信号处理电路、电源变压器和功率放大器的音
箱,无源音箱则没有配备这些,其功能由专业的功率放大器完成,因此真正的hifi 级音箱和家庭影
院用的音箱,与电脑多媒体的有源音箱有很大的差别,由于有源音箱采用功放内置会导致各种干扰
和震动。已经不可能把很精巧的功放模块内置,而无源音箱和专业功放各擅所长,所以无源音箱与
功放的结合会好于一个单独的有源音箱,所以在发烧音响的设备中根本寻找不到有源音箱的踪影,
我们熟悉的家庭影院系统就是采用无源音箱
   在我国大众音响市场中,有源音箱市场特别热闹非凡,真是一种特色,现在的有源音箱可以与
dvd、mp3、mp4、电视机、摄像机、电脑、游戏机、手机、pda 等多种音源配接,有源音箱的通
用性使它更容易普及,价格优势令无源音箱和高品质功放实在难以匹敌。有源音箱已经历经了无源
音箱、普通有源音箱、书架式音乐箱等几个时期,已经进入到了usb 音箱、平板音箱、数字音箱、
多声道音箱和桌面影剧院系统并存的一个多极化时期。

   73、家庭环境控制系统包括哪些产品?
   包括中央空调、新风系统、电动窗帘、冷热水管理、花草浇灌、天气预报等。

   74、什么是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可说是无处不在,空调系统、冰箱、电饭煲、电风扇等家电产品以至手持式高速高效的计
算机和电子设备。感器是将感受的物理量、化学量等信息,按一定规律转换成便于测量和传输的信号的装
置。温度传感器有空间/壁式、探针传感器/变送器、连续平均温度传感器/变送器等几种。 75、什么是湿度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采用最新的湿度感应元件采集室内外湿度数据。

网友A:
好长,不过学习了

网友B:
不错。要是我学习好plc我也要自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