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刚接触PLC,请问高手,有一个厂家调试好的程序,怎么在软件中打开

楼主(2010-08-15):
如题

网友A:
用该品牌PLC的编程软件打开该程序.

网友B:
3楼说的没错,先看PLC的型号,再安装相应的编程软件(如果已经安装了、这步免了),然后打开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没错,先看PLC的型号,再安装相应的编程软件(如果已经安装了、这步免了),然后打开程序。

网友D:
说了半天,不知你用的PLC品牌;

网友E:
别玩啦,编程软件的操作要先学好,不然就算你配上了不知操作很可能会把里面的程序搞没了!那就麻烦罗,你就说BYEBYE吧。

网友F:
我建议你先备份一份程序,用复件。因为你还不懂这个,容易把程序搞没了或者不小心修改了内容,到时就麻烦了!

网友G:
9楼那哥们做事细心,你先备份,在看清楚PLC的型号厂家,在从网上下个编程软件,

网友H:
嗯,就是把程序能没了,可就麻烦了,你还是先熟悉一下你用PLC的支持程序

网友I:
一步一耕耘
先学懂该品牌的PLC的编程软件,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J:
就是,先备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