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5):
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的加速和减速时间是根据电动机什么来设定定的?谢谢!

网友A:
1、仔细看看说明书很容易就会设定变频器的加速和减速时间。应该说是电机的加速和减速时间。
2电动机的加速和减速时间是根据工艺要求来设定定的。
楼主语法好像有些问题...

网友B:
在本论坛有个:“变频器基本参数的调试”一文,对 加减速时间有专门的介绍。
楼主可以去看看,地址如下: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43606

网友C:
与负载性质、转动惯量等都有关;
如果想把时间调小,加速时不过流、减速时不会压调节;

网友D:
这个,会看说明书的都会,时间多少,要看负载而定

网友E:
加减速时间,主要是看电机的负载电流,通过观察加减速的过程,对电机电流在线监控,只要电流小于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就说明加减速时间是合适的,否则就需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