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5):
一台800Kva的变压器带的负载都是变频器,当变频器运行的数量超过二台时 变压器的N线上救回产生几十安培的电流 ,这个数值随着变频器投入的数量而增加。开始考虑是变频器运行的多了产生谐波,就在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上都加了电抗器和滤波器 但是现象依然存在。如果将所有的变频器设定在某一个固定的频率上运行,这个N线电流现象就没有了。今天我又将变频器从电网的接地上脱离,重新做的接地连接。后来就发现N线有电流现象就变的时有时无。将变频器的接地线拆除,用万用表测变频器上也没有漏电现象。最后想的头都大了 也没想明白这个现象怎么解决。后期继续查找原因,问题解决后向大家共享

网友A:
你用的那些变频器是不是单相输入的?

楼主:
回复楼上,我用的都是380V 25~60KW的变频器。

网友B:
还真有怪事,理论上这是不用N线的呀?怎么会有电流产生?
从这里分析的话,这不是变频器的问题,而是变压器出问题了。当三相使用时,有其中的一相接触不良,而造成其它二相的电流流向N线。可以试试,检查变压器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C:
估计是变压器三相当中某一相出现接触不良了,或者总配电柜断路器一相接触不良了

网友D:
电动机负载是变化的,就会产生电源电流的变化,目前通用的变频器大多都是AC-DC-AC模式,这就是说AC-DC时电流的变化会造成相电流的变化,整流电路在某一瞬间只有其中两相导通,从而产生电源(变压器)电流不平衡,在变频器高频谐波的作用下会产生容性电流,通过接地旁路避免产生对环境的影响。

楼主:
6楼朋友说的变压器三相当中某一相出现接触不良这个我觉的不会出现,这个我自己检查过!工频或者将变频器定频运行 这个N线几十安培的电流现象就消失了。
7楼说的我觉的有点道理,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难度

今天大领导要求将每台变频器都单独安装接地体 接地,只从电网取A、 B 、C 、 N 。先试试看吧

网友A:
这事真怪了,既然都是三相输入,那么N线可以完全不要.而上面有电流,说明N线与相线有回路.你是否将N线接到了变频器的某个端子上了.(就算受谐波影响,也不应该有几十安培的电流).

楼主:
回复楼上:变频器三相输入,N线也是需要的。外围其它辅助电路需要220V的电源,你觉的我能把N线接入变频器吗。

网友E:
把有接N线的地方全部断开.看还有没有!!!

如果没,就把N线一个一个接上去.看在接什么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

网友F:
中性线有电流,说明三相不平衡。

另外,中性线不要接到变频器上去(对三相输入而言)。

网友G:
7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变频器同一频率运行时N线没电流也正好证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