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6):
哪位前辈有西门子的编程电缆驱动?我用的是s7-200的USB-PPI的USB to RS485。上传程序时应该如何设置呢?请前辈指点!谢谢!加急!

网友A:
呵呵;如果是原装的,不需要驱动;通讯设置选USB口就行了;
国内做的都是先将USB转换成COM口,请向你的供货商索USB-COM的驱动程序;装好后在通讯口选对应的COM口;

楼主:
请问哪位前辈有驱动程序呢?

楼主:
我在用笔记本电脑下载程序时,用的是s7-200的USB-PPI的USB to RS485的编程电缆。波特率设置9.6。本地连接设置USB。直接连接上后仍无法建立通信。这是为什么?请前辈指教!是不是还要编程电缆的驱动程序?

网友A:
不是原装的不能选USB;

网友B:
买电缆的时候应该给你驱动了吧?

楼主:
我的电脑上只有一个USB可选

网友A:
如果是原装的,这是正常的;
不是的话说明你驱动没装好;

网友C:
也就遇到过win7的系统不能用驱动,xp都自带驱动的。下个sp6装上吧,可能软件版本有点低吧

网友D:
你的电脑装的是什么系统哦?还有你的电缆是原装的还是什么的,要搞清楚,原装的不用驱动的,有的国产电缆 USP-PPI 也不用装的驱动的,呵呵我就有一条,如果只是下载,上传,监控,功能和原装的一样

楼主:
我用的是XP系统,SP6。为什么还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