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测量

楼主(2010-08-16):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一个三角形接法得电机电流,测得的结果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

网友A:
搞清楚相电压和线电压的概念就很容易解决了,所谓线电压就是相线对相线的电压,而相电压就是相线对地或者对中性点的电压,而线电压对应的就是线电流   相电压对应的就是相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