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6):
小弟最近搞一个泵站的低压配电柜的PLC控制。可是搞不大明白,尤其是那个计算机合闸和分闸,这2个输入点怎么加进去啊,好像电脑上和触摸屏上控制的。我用的ABB的PLC啊,不知道怎么编程啊。各位大侠支支招啊。

网友A:
合闸或分闸可以从开关后用变送器取电压信号,有电压为合闸,没有电压是分闸。

楼主:
楼上的。那2个输入点是触摸屏上组态的2个点。。貌似要用到中间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