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6):
请教一下怎么编写 脉冲信号到达一定的数值以后才有输出

最好有程序可以看一下

网友A:
计数器,对于低速脉冲使用普通计数器,对于高速脉冲使用高速计数器。

比较计数器的值来控制输出。

程序?书上都是例子,如果需要特定针对你的程序,请向XXXX XXXX XXXX XXXX还款,到帐后发出。

网友B:
用比较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C:
用比较的方法来实现。
就你這程度還當版主?!網管瞎眼了!

网友B(2010-10-06):
引用 网友C:
就你這程度還當版主?!網管瞎眼了!
你没有用过吧。我说的比较不是CMP指令,而是<,>的比较方法。你没有用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