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编程方法

楼主(2010-08-16):
一个送料机,下面有6个工位工作,实际运用时,每个工位的送的料不一定是相同,并且,6个工位工作的时间也不相同,有可能只用1#,4#或2#,3#等等不确定的1个或几个工位,要求每次送料时,按工位顺序从小号到大号给开启的工位送料,一个循环完后,再从头开始。在第二次循环开始后,如果某一工位的料没有及时取走,则该工位上的板直接输送到输送线的尾部由人工取回。不能影响其它工位的正常取料。
例:当前开启的工位为1#,4#,6#
第一块料-------1#,
第二块料-------4#,
第三块料-------6#。
第四块料-------1#,如果1#工位上的第一块料没有取走,则第四块料直接输送到输送线尾部。
第五块料-------4#,
第六块料-------6#
第七块料-------1#
-
-
-
-
-不断循环-----
请教用S7-200的编程方法(思路)?(没有传感器分辨每块料是什么?料的外形差不多,但内部涂层不一样)

(问题补充:每个工位有一个光电开关,检测料是否取走,但由于是人工放料与取料,有时候配合不好,会造成冲突,比如说放料的人估计取料的人在料到达该工位前能取走料,则会提前放料,这样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但常有来不及取走料的情况发生,所以只能按顺序每个工位只能提升每个工位的板。主要想讨论的是一个编程方法,就是如何实现给所需要的工位送料。以前有一台相似的机器是用施耐德的PLC做的程序,没有拿到程序,现在要西门子的再做一台改进的设备,所以得重新写程序)

网友A:
没有传感器,如何分辨料取走了还是没有取走呢?

从小到大:冒泡排序。

楼主:
请问楼上的能否具体说明一下“冒泡排序”的S7-200编程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能否具体说明一下“冒泡排序”的S7-200编程方法?

经典的冒泡排序还需要多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能否具体说明一下“冒泡排序”的S7-200编程方法?

经典的冒泡排序还需要多说明吗?

Good Luck
我的意思是在针对这个程序用冒泡法的具体思路或说做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