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A4伺服马达是否能用脉冲控制

楼主(2010-08-16):
最近购入一套A4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其中驱动器的型号为:MBDDT2210,电机型号:MHMD042P1U。想通过一张脉冲卡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行,但是看了官方的速度控制接线图,发现只有模拟信号的输入,请教各位高手,此款型号的驱动器能接受脉冲信号么?
非常感谢!
接线图见附件:

网友A:
呵呵;你应当搞清楚你自己是用速度控制还是定位控制;

楼主:
谢谢你的回帖,我要用做速度控制的,接线图也是对应速度控制模式的。
我还在翻手册,目前还没发现脉冲的字样。。。

网友B:
呵呵.. 模拟量控制也可以用做定位.精度稍微差点.一般用脉冲.

网友C:
你看位置控制图

网友D:
可以的,我用过,直接用脉冲触发

网友E:
速度控制,那就不需要脉冲,用端子控制或是模拟量控制
如果是位置控制模式,那是可以用脉冲控制的,这个要看位置控制模式的接线图

网友F:
一般伺服有三种控制方式,一是位置,二速度,三转矩,位置是发脉冲的,其它是靠电位器之类的调节。

网友G:
有些伺服做成经济型的,只用在速度控制模式之下,可能没有位置控制,所以没有脉冲输入接口也是正常的,但一般做位置控制会有脉冲接口的,另如三菱光纤伺服也没有脉冲接口,是通过通讯来做位置控制的。

网友H:
这种型号是有三种控制模式的,速度,位置,转矩。位置有两种,差分和光耦输入

网友I:
A4当然可以用脉冲来控制速度,接线的方法需要参照位置控制模式,还需要根据最大运行速度来选择合适脉冲的输入端口(A4有两个脉冲输入口,一个对应高速脉冲,另一个是低速脉冲)。  使用控制卡控制时,需要使用无限脉冲输出模式,这样就可以让控制卡连续不断的输出脉冲,之后之需要根据情况来调节脉冲的输出速度就可以了。 简单,简单!

网友G:
去查看了一下松下的手册,楼上的图可能没有标出位置控制部分,楼主不行去看看手册。

网友J:
肯定可以,用我们的控制卡的,在雕刻机行业,很多有是用松下的。都是用的脉冲方式控制!

网友K:
您是最近买的松下电机吗,据说现在松下电机缺货哪。。。

网友L:
可以将驱动器和电机整定成位置模式,通过改变发脉冲的速度来实现转速控制。

网友M(2010-09-30):
可以用,你可以去www.peixunplc.con寻找一切工控中疑难杂症的答案。

网友N:
速度控制,还是脉冲控制
一般的运动控制卡只有脉冲输出功能,【带模拟量闭环输出的控制卡价格相对很高了】。通过改变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速,而脉冲数量则决定了电机所转圈数;
或是模拟量电压控制转速,伺服驱动器把编码器脉冲反馈给控制卡实现定位。更多伺服资料,可以到www.wedotech.cn下载。或是咨询北京微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