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接地

楼主(2010-08-16):
DCS系统中各种设备应该怎么接地?
如:系统输入AC220V ,直流电源,数显表电源端,信号输入屏蔽层这些接地该怎么接,是共同一个接地极吗?
可不可以直接接在建筑物内的钢筋上。
为什么?

网友A:
不可以的,要专门做接地网,尤其对于小信号。并且小信号和功率输出级的地要分开接。

网友B:
二楼说的对

网友C:
发点资料啊,光说没有用

楼主:
如果我专做一个接地极的话,是不是可以接在一起。标准做法怎么做

网友D:
两个地,接地极相距20M

网友E(2010-10-21):
现在对于是否和电气公用一个接地极也是没有明确的区分.
反正分开,公用2种方式都在使用,不过好像现在和电气公用一个接地极的情况居多!

网友F:
DCS论坛QQ群是多少?

网友G:
DCS控制柜的地线要和配电室(MCC柜)的地线要分开,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DCS控制柜的地线要和配电室(MCC柜)的地线要分开,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就好了

现在的规范不是可以允许与电气接地网公用吗?

网友H:
可以公用一个地,但20M半径内不能有强电流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