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电,没按启动按钮,接触器就吸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16):
如题

网友A:
一般启动按钮内部短路,接触器常开触点粘接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纯粹的一上电没按启动按钮,接触器就吸合,一般都是按钮的常开触点复位弹簧失效了,导致常开触点变常闭了...
要么就是启动按钮的控制回路接线短接了。
这种问题都会发生,看来电工的安全意识真是忘光了呢.....

网友C:
接错线了

网友D:
一般要是设备正常运行时出现此现象:那就先看下接触器是不是吸死或者卡死了,启动开关是否有问题
其次再查找下控制回路,是否有短接情况

网友E:
更换按钮试试看;接触器触点是否粘住。

网友F:
先查看是接触器未释放、还是得电吸合。
若是得电吸合,则可在断开电源后,先检查起动按钮、再检查控制回路;可参看楼上各位的意见。
若未查出问题,可在断开主电路(或拆除电动机电源等)后,试通电观察现象;注意安全,采取好应有的安全措施。
注意接线端子绝缘不良、导体碰触等情况,问题应不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