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电,没按启动按钮,接触器就吸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16):
如题

网友A:
启动按钮坏了

网友B:
线接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接错了
这个还是可能性大

网友D:
二次线接错了

网友E:
以前可以用,现在一上电就吸的话应该是启动按钮坏了(短路了),这样就上电就吸。查启动按钮。

网友F:
线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G:
二次线接错了吧

网友H:
你把按钮的两根线拆下一根,在上电,不就知道了

网友I:
启动按钮短路了,我公司也发生一次,建议买按钮要买好的。

网友J:
我碰到一次,是柜子受潮误动作。

网友K:
如果不是新接线或启动按钮闭合,可能是接触器主触点粘合。

网友L:
把启动按钮拆掉如果还吸和 就是启动线和闭锁线接反了

网友M:
不是线接错了,就是线路哪里有短路。

网友N:
是啊是啊

网友O:
回答错了,楼主不好意思。呵呵,启动按钮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P:
有几种可能,(1)接触器自锁触点粘在一起。
           (2)启动按钮没分开。
           (3)二次控制线有短路。

网友Q:
查一下吧,把负载先甩了

网友R:
不会吧!这也不....?

楼主:
搞好了谢谢大家,不是按钮的问题

网友S:
把按钮短接了,测一下接线错误

网友T:
现场好好查查,按钮那个接线看看了

网友U:
这种问题太难说了,因为导致这的问题 因素很多,看图纸 慢慢查吧

网友V:
原因我想有很多吧,可能零线接触不好,按钮坏,还有就是接触器粘住了,如果接了继电器的话,也可能是继电器没有跳开哦

网友W:
楼上的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X:
常开常闭错了

网友Y:
如果原来一直都是好的,突然就这样的,有三个可能,启动按钮常开点通了;接触器常开辅助触点短了;碰线。
如果是有人修过以后才这样的,那就两个可能,换了个接触器自锁线接到常闭上去了;停止按钮出来的线直接接到线圈上了。

网友Z:
自锁触头粘连也有可能

网友AA:
应该是二次侧线路接错了,或者是接触器辅助触点的常开常闭触点搞错了

网友AB:
同意19楼的意见,但是先查启动按钮,再差其它的原因

网友AC:
检查一下有没有辅助按钮《接近开关,限位开关》

网友AD:
接触器常开触点短路了  成了常闭了  第三种可能

网友AC:
最大胆可能是三个接触器同时工作。

网友AE:
按钮坏了

网友AF:
线接到常闭了。 这个个人认为不是吧,  要是接常闭   接触器一吸合不就立马断开了么, 是吧。

网友AG:
交接自动吸和
这个主题没描述清楚,不好判断啊!

网友AH:
启动按钮坏的可能大点吧

网友AI:
接触器的自锁触头粘连或者是接触器主触头粘连了,主触头粘连就相当于自锁触头一直闭合

网友AJ: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是新接线或启动按钮闭合,可能是接触器主触点粘合。
同意13楼的看法,我遇到一次摇臂钻床总电源接触器触点粘连故障,急停开关按下,电机还在运转的故障。

网友AK:
从你接触器的线圈控制电路下手查啊

网友AL(2010-09-15):
起动按钮本应该用常开结果结成常闭

网友AM:
我也碰到过一回,按停止按钮也停不下来,是接触器触头粘上了

网友AN:
如果是 以前正运行的 现在发生这种情况     启动按钮 短路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AO:
线接错了,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AP:
按照这位的说法试试启动开关是不是坏了!

网友AQ:
是菜鸟吧

网友AR:
接触器主触点粘合

网友AS:
你连图纸都没给,谁知道你那是什么图。

网友AT:
启动按钮坏了

专业生产光缆 光纤跳线 插芯 光纤适配器 光纤收发器
网址:  http://KANG08.sugoo.com

网友AU:
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起动按钮短路,二是接线错误.

网友AV:
电源,闭锁,启动,三根线,把闭锁和启动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AW(2010-10-17):
如果是新配的盘,线接错可能性大,如果以前能用现在出问题,就检查按钮,控制线和接触器,很简单的自保线路,应该没什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