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6):
对PLC模拟量控制我一直不理解,如何在PLC中编写AD/DA模块的程序呢?请各位同仁帮忙解答,由于我对该块不了解,所以希望各位同仁举个例子再编个程序说明,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A:
西门子: L PIW256  模拟量输入
            T PQW482  模拟量输出

你要哪家的PLC呢?你的厂家PLC的编程手册都在垫桌脚是吧。

网友B:
PLC里不要写ad/da程序的,这些都是ai/ao模块自动完成的.
你要做的是把ad后的值做工程单位化,把100%的输出变换到适合ao输出.
ai模块执行ad转换后的数值(RAW),和ao对应100%的数值,各种PLC表示都不一样.
比如一种PLC的ai把4~20mA信号线性转换(ad)成0~32000,ao把0~32000的数值线性转换成(da)4~20mA的电流.
那么你也许要做0~32000到工程值(EU)的转换编程.这个按照线性公式或者使用现成的线性例程(子),转换就可以了. EU=(AD-RL)*(EUH-EUL)/(RH-RL)+EUL,EUH就是量程高限,EUL是低限,RH,RL对应AD转换的高低限.对于0~32000的例子就是RH=32000,RL=0.
而ao线性转换,一般就是32000.0(例子)*AO/100.0=320.0*AO.这里之所以加.0,是因为多数运算是浮点的,可以保留精度.当然,在浮点运算后,你还是需要转换成整数或字输出的.
此外,还有像ab的plc,直接就可以定义成你需要的工程量,根本看不到ad,也不需要以上的转换编程,这是软件比较高级的.

网友C:
首先请把PLC的品牌、型号定下来‘

楼主:
是三菱的。不需要用TO/FROM指令吗?

网友C:
呵呵;FX1N/FX2N是要用FROM/TO指令;

网友D:
三菱的用FROM/TO指令编写,你要掌握这两个指令
还要了解这些特殊模块数据缓冲区(BFM)的定义
然后结合对应的手册编程

网友E:
搞个FX0N-3A的有A/D和D/A转换,几行指令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