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表的问题

楼主(2010-08-17):
工业电表有分有功电表和无功电表。

一般情况下,有功电表是测实际电压和实际电流?

如果是这样,同一个电机,在有功功率一样的前提下,390v和370v两种情况哪种耗电量少?

请达人指教。

网友A:
电压不一样,输出功率应该不一样,你的假设能成立吗?

网友B:
KW.H.所以说电度表只取决于你的功率!
再就是P=UI
自己领会吧!

网友C:
有功功率的表达式P=UIcosθ  无功功率表达式P=UIsinθ   电压一定的情况下  还要看通过负载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