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这是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2010-08-17):
请教师傅:
这是什么牌子的PLC?哪里有相应的编程软件?谢谢。

楼主:
百度和谷歌都搜不到!

网友A:
台湾力扬;

网友A:
这个较老;

网友A:
如果这个出问题,你还是用三菱的替换了吧;
这个修改程序要KX-40P手编;

网友B:
没几个点,买个普通的 plc继电板 替换就行了,程序没有几行。

网友C:
没有见过这种PLC

楼主:
不能用软件修改吗?
不能用软件修改程序吗?我是想用软件重写。换个PLC没问题。只是这两个PLC(两台机器)就只好搁置了,这样不是很浪费吗?

网友A:
呵呵;换成三菱的吧;

楼主:
ZCMY 师傅,能发三菱的编程手册和软件给我吗?我想学三菱PLC.现在用的是松下的。

楼主:
机器图片

网友A:
三菱的对应资料其官网上都可以下载;

网友D:
没有办法,更新换代就是这样。换新的,就都省事了。

网友E:
三菱的软件 资料 网上很多的

网友F:
台湾力扬早期的产品,是仿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