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7):
(无正文)

楼主:
J711的输入电压时110vAC

楼主:
这个串联和并联电阻分别起什么作用?
初学望详解!谢!

网友A:
(110V-1.7V)/130k=1mA左右,也就是流过光耦的电流是1mA左右。这就是130K串联电阻的作用。
110V/[110k/(130k+110k)]=50v,这就是当光耦两只反相并联的发光管有一只开路时,加在另一只发光管上的反向压降是50V,这就是110K电阻的作用,另外还有高电压微电流特性的干扰信号输入时,这个110K电阻就起到了电压旁路保护光耦的作用,起到一定的抗干扰和保护光耦的作用。

网友B(2014-07-18):
要找亿光光耦的可以找我。
亿光光耦,CT光耦

网友C(2014-09-29):
串联电阻是用于限流;并联电阻是为了提高频率响应,消除结电容的影响。若无并联电容,传输高速脉冲时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