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调速

楼主(2010-08-17):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转速调低,而不影响性能。最好简单点的办法

网友A:
减小电枢电压为恒转矩调速,减小励磁电压为恒功率调速,在额定电压以下用调压调速时为恒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电枢电压为恒转矩调速,减小励磁电压为恒功率调速,在额定电压以下用调压调速时为恒转矩。
做起来麻烦不,因为我是学化学的。这个不懂啊,我们现在有一个气泵流速太大,想把里面的直流发动机转速调低,好像串一电阻也行。还有就是你说的方法,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楼主一个学化学的来搞控制,说了也是白说了。现在没有人用什么直流控制了,用交流电机,一个变频器,什么都解决了的。

网友C:
使用直流电机驱动器

欢迎使用驱动器调速!

网友D:
你要将直流电机的参数,速度要求说清楚,大家才能帮你想办法呀。

网友E:
电压调低点。

楼主:
谢谢大家啊  今天调了 本来是直流6V的  我把工作电压直接调到1.5V  流速减了50倍左右

网友F:
有调节的机构简单多了

网友G(2010-09-20):
我不同意3楼的看法,我们单位的轧机都是用直流电机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