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7):
一台安川G5616 30KW变频器拆下CPU板、电源\驱动板通电后显示OH1,将过热保护插头短接后报警依旧,叩请工控老师指点解决办法。

网友A:
风扇你插上了吗?换风扇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

楼主:
我后来试过,确实是风扇未插原因,谢谢,还望以后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