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7):
如题所问 大家请回答啊 触发电压

网友A:
看不懂啥意思!
端口电压?

楼主:
就是管脚认为多少范围是高电压 然后就被触发了啊 我果然是白痴。。。

网友A:
还是看不懂啊,触发谁?
或者说你到底想测什么,或者你想拿单片机干什么用?

网友B:
单片机IO端口电压一般可承爱5V电压,有的单片机是3.3V的,一般电压大于0.3V左右就认为是高电平,反之则为低电平

网友C:
记住这个大概原则:高于单片机供电电压的2/3时,单片机把这样的电压当做高电平处理
当低于单片机电压的1/3时,作为低电平处理。具体根据实际单片机的性能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大致就是这个范围。

楼主:
谢谢ls这位啊 我现在要放大光电二极管的微弱电压用什么运放好啊 放大成2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