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plc问题

楼主(2010-08-17):
输入端接入AC220v
的开关量有没有问题的
原来的是DC24V的
一下子找不到DC24V的光电开关

网友A:
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就可以了,直接的后果就是你准备好新的吧

网友B:
呵呵;想烧毁的话你就接上试试;

网友C:
FX1S用的是内部电源,外部只要给一个触点信号就可以
如果接入220V的,那会烧毁的

网友D:
楼主知道是DC24V的输入,怎么还想用220V的?
 接了,会烧毁的!

网友E:
开关信号很好转换的,楼主不能试,直接AC220V,那就烧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