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7):
30*5的铜排的载流量是多少啊?我的空开是630A的。匹配吗?

网友A:
估算法:

单条铜母排载流量= 宽度(mm) X 厚度系数

双母排载流量=   宽度(mm) X 厚度系数 X 1.5(经验系数)

铜排和铝排也可以按平方数来,通常铜应该按5-8A/平方,铝应该按3-5A/平方

常用铜排的载流量计算方法:
  40℃时铜排载流量=排宽*厚度系数
  排宽(mm);厚度系数为:母排12厚时为20;10厚时为18;依次为:[12-20,10-18,8-16,6-14,5-13,4-12].

  双层铜排[40℃]=1.56-1.58单层铜排[40℃](根据截面大小定)
  3层铜排[40℃]=2单层铜排[40℃]
  4层铜排[40℃]=单层铜排[40℃]*2.45(不推荐此类选择,最好用异形母排替代)
  铜排[40℃]= 铜排[25℃]*0.85
  铝排[40℃]= 铜排[40℃]/1.3
  例如求TMY100*10载流量为:
  单层:100*188=1800(A)[查手册为1860A];
  双层:2(TMY100*10)的载流量为:1860*1.58=2940(A);[查手册为2942A];
  三层:3(TMY100*10)的载流量为:1860*2=3720(A)[查手册为3780A]
  以上所有计算均精确到与手册数据相当接近。

  常用铜排的尺寸及载流量表

铜母排截面         25℃                      35℃
              平放(A)   竖放(A)   平放(A)   竖放(A)
  15×3       176   185
  20×3       233   245
25×3       285   300
30×4       394   415
40×4       404   425           522   550
  40×5       452   475      551   588
  50×5         556   585          721   760
  50×6       617   650   797   840
  60×6       731   770           940   990
   60×8       858   900          1101   1160
  60×10       960   1010        1230   1295
   80×6       930   1010         1195   1300
   80×8       1060   1155       1361   1480
  80×10        1190   1295      1531   1665
  100×6       1160   1260        1557   1592
100×8       1310   1425        1674   1850
100×10       1470   1595       1865   2025
120×8       1530   1675       1940   2110
120×10       1685   1830        2152   2340
2(60×6)       1126   1185         1452   1530
2 (60×8)       1460   1480         1503   1600
2(60×10)      1680   1170         2140   2250
2(80×6)       1320   1433         1705   1855
2(80×8)       1651   1795         2117   2515
2(80×10)      1950   2120        2575   2735
2(100×6)      1564   1700        2000   2170
2(100×8)   1930   2100        2470   2690
2(100×10)   2320   2500      2935   3185
2(120×8)      2140   2330       2750   2995
2(120×10)   2615   2840       3330   3620

以上供你参考。

网友B:
问完线径又开始问线排了

网友B:
铜母排有30*5的吗?只见过30*4的

网友C:
2楼给出了详细的资料

网友D:
要向2楼学习!

网友E:
30×5的铜排配630A的塑壳的优点是铜排可以直接接到塑壳断路器的接线端而不用扩展器,铜排规格可以定制。按中国强制认证CCC的要求,这个规格铜排的横截面积允许长期负载电流约300A。

网友F(2014-12-27):
学习了,2楼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