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7):
 1、三相四线TN-C系统,它四根线到达楼房前是怎样的将PEN一分为二,分出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的?我想它应该是将相线进总空开L进线端,PEN进总空开N进线端,再从总空开N进线端引出一根作PE并将PE重复接地。但这应该叫TN-C-S系统呀?

 2、TN-C-S系统中,相线的电流经过负载到达零线回到电网,但是零线和PE线是在PEN进入楼房配电柜中人工接地体后再分开的,那么PE线就近连着接地体电阻小,为什么电流不会由相线--负载--零线--到达PEN分为N、PE处--走PE线呢?

网友A:
三相四线TN-C系统从头到尾都是四根线,PEN到最后还是PEN,不会变成PE,这叫保护接零。

TN-C系统的PEN不能进开关,不能断开,不能接保险丝。

TN-C-S系统中,PE线通常在重复接地之处与PEN分开。你要知道,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PE线没有负载,电流从相线流入负载,出来后经零线回到电源。当电流在重复接地之处,由于PE线是断头路,所以电流不会从PE线流过。再一个就是由于导线电阻比大地电阻小,电流大部分都是从导线流回电源,小部分进入大地分流走了。

当然了,如果设备有漏电,那PE线也是会有电流流过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没说的了,也是赞同2楼的看法。

网友D:
说的 很清楚

网友E: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F:
兔子解说很精辟。

网友G(2010-10-11):
2楼   说的太详细了..没的说..

网友H:
二楼说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