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7):
本人维护的电动机所处的环境太恶劣,每当打开电机检修时,绕组上面全是油污粉尘,用以前使用四氯化碳清洗,现在禁用了,不知市场有没有更好的清洗绕组的产品,恳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2010-11-30):
我公司,深圳裕满,有做环保碳氢清洗剂。
http://www.aaayuman.com
Q1136903176

网友B:
万能拉力试验机主要结构:

1、主机采用高钢度门式框架结构,强度高、变形小;

2、采用进口高精度滚珠丝杠,传动高效平稳;

3、传动部分采用圆弧齿同步带传动,传动过程中双向无间隙;

4、采用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系统,确保传动平稳,力矩稳定,具有过流、过压、过载等保护装置,调速比可大1:100000;

5、夹具经特殊设计,夹持牢固,操作方便,无钳口滑移现象;

6、特殊工艺保证试验机同轴度,很好的消除了不规则试样对传感器的影响。

万能拉力试验机可拓展配置:

   电子引伸计;大变形(旋转式或固定式);高低温箱;高温炉;T型工作台,可根据客户提供的试验标准或试验试样选择的夹具或特殊设计的夹具与附件,费用另计。

万能拉力试验机主要参数:

1. 最大试验力:50-300kN

2. 试验力测量范围:0.4%--100%(400 N-100000N)

3. 试验力示值精度:优于示值±1%

4. 试验力分辨力:1/300000(全程不分档或等效6档)

5. 横梁位移测量精度:分辨率高于0.0025mm

6. 变形测量精度:±0.5%(在0.2—10mm范围内)

7. 试验速度范围:0.01—500mm/min,无级调速

8. 速度控制精度:±1%(0.01~10mm/min); ±0.5%(10~500mm/min)

9. 恒力、恒变形、恒位移控制范围: 0.2%-100%FS

10.恒力、恒变形、恒位移控制精度:

            设定值<10%FS时,设定值的±1.0%以内

            设定值≥10%FS时,设定值的±0.1%以内

11. 变形速率控制精度: 速率<0.05%FS时为±2.0%设定值内

                    速率≥0.05%FS时为±0.5%设定值内

12. 试验空间: A:拉伸空间:600mm  B:压缩空间:700mm

13.夹具形式:楔形夹具体

          平钳口0-7mm, 7-14mm   圆钳口Ø4-Ø9mm, Ø14- Ø22mm

14. 压盘尺寸:φ100 mm

15. 电脑:联想电脑+惠普打印机一套

16. 整机电源:单相220V±10%,50Hz,功率:2 kW

17. 工作环境:室温—35℃,相对湿度不超过80%

18. 主机尺寸:760×510×2000mm

19. 重量:720 kg

更多搜索:
模拟汽车运输振动台
taber磨耗仪
容量法水分测定仪
恒温恒湿试验机厂家
万能拉力试验机
摆锤冲击试验机
北京高低温试验箱
低温水槽
气动阀门
炉温仪
卤素水分测定仪

电动蝶阀
卡式水分测定仪
BYK百格刀
悬臂梁冲击试验机
盐雾试验箱价格
库仑法水分测定仪
箱式淋雨试验箱
恒温摇床
交流钳形表
直流钳形表
热工校验仪
电脑型万用表

网友C:
怎么全是广告了啊

网友D:
用过绦特纯或安可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