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7):
我们维护的数控磨床,系统是西门子840d的,前几天突然A轴出现报警:25040,25201,300608,700008等报警,而且我们的伺服电机用的是相对编码器,开机后应该是0,我们开机后z轴显示是0,但是床子一启动就变化了,变成了-0.45mm,但是我们没有让a轴走动,拍下急停后,再启动,a轴的数据又变化了,变成了-0.96mm,更换了a轴伺服控制板和伺服装置,都没有奏效。
  请各位大侠支招哦,谢谢!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数控龙门铣床,系统是西门子840d的,开机后z轴显示是0,但是床子一启动就变化了,变成了-31mm,但是我们没有让z轴走动,拍下急停后,再启动,z轴的数据又变化了,变成了--34mm,更换了z轴伺服控制板和伺服装置,都没有奏效。
      请老师支招,谢谢!

楼主:
后来我的一个同事来了后,将每个电缆接头都紧了紧,按了按,重启后就好了。
估计是哪里的插头松了,导致信号反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