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7):
请问1000KVA的变压器可负载多少电流,8000KVA的变压器可以负载多少电流,计算公式是怎么定的
假如配电房里的总电流表显示400A,请问它实际负载的功率是多少,关于功率因数,功率因数低于0。9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功率因数高于0。99将会什么后果。

网友A:
哥哥,你总得告诉高压侧是多少,变低压侧多少嘛,就说个容量谁知道啊

网友B:
1000KVA就是说电压时1000kV时额定电流为1A。

网友C:
1000kva可用1500A

网友C:
8000KVA
可以负载12000A

网友D:
S=I*U*cos@
p=1.732*i*u*COS@

网友D:
错了
S=1.732*I*U

网友E:
1000KVA的变压器可负载约1500A电流,8000KVA的变压器可以负载约1200A电流,
假如配电房里的总电流表显示400A,它实际负载的功率约200KW,关于功率因数,功率因数低于0。9将会产生什么后果(电里局送罚单)。功率因数高于0。99将会什么后果(有奖励)。

网友F:
虽然不是很懂但多学多看会有一天会懂的吧

网友G:
1000KVA的变压器理论上只有1400A 超的话不好超过18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