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下载出错

楼主(2010-08-17):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PLC,程序编译无误后下载出错,出错信息如下:
块尺寸大于PLC存储区,或系统块含有对此PLC类型无效的参数。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PLC,程序编译无误后下载出错,出错信息如下:
 块尺寸大于PLC存储区,或系统块含有对此PLC类型无效的参数。
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仔细查看程序中有无该系列CPU不支持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