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空调

楼主(2010-08-17):
美的空调  一通电 运行灯闪  内机能正常工作   外机无电源,   运行灯闪烁六次    探头10K的已经换了  外机依然无电源      应急能开机,开机运行后,制冷正常,运行30分钟,故障依旧.遥控摸式是制冷的.
请问是那部分电路故障

网友A:
不是有故障代码么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C:
先看故障代码再分析问题。

楼主:
无代码,请分析.为谢!!!

网友A:
外机超压过流保护。一,散热不良。二,系统有空气。三,制冷系统堵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上两天查出,是内机主板的继电器松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