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7):
公司有一台数控雕花机,现有Z轴伺服驱动报“位置偏差”的问题。我在手动状态下用手柄控制Z轴的移动,有时候会出现Z轴无法移动的情况,多按几下后Z轴的伺服驱动就会发出“位置偏差”的报警!这种情况会不规则地出现,由于小弟初次接触伺服控制所以在此向各位师傅请教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解决!
在伺服驱动器说明中发现有一个参数可以禁止伺服报“位置偏差”的报警,如果我使用该参数禁止其报此报警对机器的加工有什么影响吗?
 另外,请问什么是伺服的刚性,好像此报警跟“刚性”有关!如果我将Z轴的驱动和X轴的驱动对调来试验驱动有无问题,我需要调换哪些部件?下面为设备的一些图:

网友A:
很大可能是机械结构上的卡死或是刹车的问题

网友B:
楼主,先让系统断电一次,上电的时候注意看一下,整个系统有没有报错,如果没有,说明系统应没什么大问题,如按几下后Z轴的伺服驱动就会发出“位置偏差”的报警。多半有可能是Z轴的伺服驱动的U、V、W接线没有接好或是有松动。一般会有这个报错出现。

网友C:
进给系统的刚性是有负载时,进给系统抵抗变形的能力.分为机械系统的机械刚性和伺服系统的伺服刚性。
  机械系统刚性;机械刚性是指机械元件产生单位变形所需的作用力,反映了机械元件抵抗变形的能力。
  伺服系统刚性指整个进给伺服系统,即以控制器到工作台表现出来抵抗负载干扰带来位置偏差的能力。伺服系统刚性更显重要.
     在伺服驱动器禁止伺服报“位置偏差”的报警,对机器的加工有误差。
     试验驱动有无问题,应该同时调动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动力线,CN1控制端子。宜在手动下测试。

网友D:
位置偏差是指伺服电机的位移超过了控制器的误差范围,一般来说就是控制器输出了指令而电机没有动,所以就会出现位置偏差,你可以先检查私服有误报警

网友E:
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在手动状态下用手柄控制Z轴的移动,有时候会出现Z轴无法移动的情况”,那多半是Z轴的机械部分有问题,机械的移动部分可能被卡住了。   还需要检查电机的接线是否良好。

网友F:
不一定是伺服问题
出现位置偏差是不是在工控机上面显示的,如果是在这上面显示的,一般都是指伺服控制电路中有一部分断路造成的?你可以从工控机查起:输入输出板的供应电压是否稳定,你的软件参数是否有故障,还有控制线路是不是哪里有断路,伺服电机上只要没有报警,基本上是问题不大的,因为你一直在使用,你也可以手动试一下电机是否可以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