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7):
请问什么是有功功率,什么叫无功功率,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在配电房就常驻看到一个有功功率表和无功功率表,但就是不明它们间的关系

网友A:
有功功率是用于做功的功率,比如发热,动力等
无功功率是由于电感或者电容产生的不做功的部分
二者在相位上差90度

网友B:
普通的电能表所能计量的电能就是有功功率,有功功率就是所有的的耗能元件所做的功。而无功功率就是电感或电容对电能起的延迟或阻碍作用,无功功率本身是不耗能的,只是占有能量。

网友C:
回复:三种电功率的物理意义:
①有功功率:电能消耗在纯电阻中的电能,把电能转变为热能,称“有功功率”。当负载需要热能做功时,有功功率是做功的,利用电阻大的材料做导体(如电阻炉等)。它好比在宏观中力学中消耗在磨擦力方面的功率,可称“耗散功率”,不能补偿。
②无功功率:电能消耗在感抗方面的电能,把电能转变为交变电磁埸能,当负载利用磁能或电埸能做功时,无功功率是做功的,利用电阻小的材料做导体(如变压器和电动机)。变压器是电能转变交变电磁埸能,再利用交变电磁埸转变电能的设备,电动机是由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的设备。无功功率它好比在宏观力学中消耗在重力方面的功率,可称为“保守功率”,可以补偿。
③视在功率:是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的矢量和,应称为“总电功率”。因为电功率名称是世界通用的,三种电功率名称虽然都不符合物理意义,但都不能改变的。
如果无功功率不能做功?电流表和电压表指针转动为什么与有效电流和有效电压成正比?电流表好比是微型电动机,电动机好比巨型电表,无功电流能在电表中能产生转矩,在电动机中也会做功。在异步电动子中,有功功率实际是铜损耗,所以利用电阻小的材料做导体。

网友D:
还是得先学学电工基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