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7):
一台经济型数控车床,上星期做的A件还是好好的,中间做了其它的一些工件;现在返回又做A件,但工件表面有一路均匀的条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下刀头。

网友B(2010-10-01):
可能主轴轴承坏了!麻烦了!修比较贵!

网友C:
不知道你车什么形状的零件,如果是车球类型的,可以调一下系统的直线加减速,把加减速的时间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