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PLC新手请教:编写程序应该养成哪些好的编程习惯(20100820)

楼主(2010-08-18):
(无正文)

网友A:
1、增加注释是最好的习惯
2、画流程图

楼主:
还有师傅需要增加的好习惯吗?

网友B:
1、输入输出指定;
2、PLC接线图;
3、流程图;
4、程序注释。

楼主:
1、输入输出指定 是什么意思!谢谢前面的两位师傅

网友C:
2楼和四楼都说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输入输出指定 是什么意思!谢谢前面的两位师傅
对PLC的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进行分配。

网友A:
PLC不分配,那就不能与外围的信号以及驱动部分对应不起来,这个不能说是习惯,是属于最基本的的工作。
还有的习惯,可以考虑如下:
1、善于总结,每次做完一个项目,推荐写一些感受、得失等,不要做完就完了;
2、与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关系,产品的应用,尤其是新产品的应用尽早得知,让自己的新项目与时俱进。这个好像与编程习惯有点远,不过未雨绸缪总是好的。

网友D:
ye_w总结的好,学习了

网友E:
1,要习惯定义和使用IO变量表,这个是给硬件控制回路接口的
2,要习惯定义和使用变量表,这个可以方便以后更改程序和别人阅读你的程序.这个还用于给人机界面接口.
3,要有简明注释,为方便阅读.
4,要对控制要求熟悉,对于重复的控制逻辑要多使用功能,功能块.子程序,尽量做到模块化编程这样除了能有效的减小程序外还可以方便编写和修改程序
5,要尽量少用浮点数和浮点运算,
6,程序要自己分段区,要有自己的分段曲原则,如以控制类似等因素分区,或以控制顺序分区.
7,要尽量完善保护,报警,等系统.
小程序不比讲究太多.大程序的话做到这些,对你的编程效率和,团队合作应该很有帮助!

网友F:
楼上的都说得很好,
补充一点,一个功能要完全弄清才好去应用,
如没搞清楚就用,等到程序出现莫名的问题时,那就头大了.
另外要注意PLC的扫描周期时间,特别是超过3000步的程序,就要注意程序所放的位置了,
小程序体现不出来这点.

网友G:
我对PLC不是很熟悉,但觉得程序编完后仿真一下也不错。

网友H:
流程图和控制算法我认为最重要。

网友I:
程序分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