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8):
办公司有个空开(不带漏电保护,C型脱扣,负债是电脑),每次断开后过几分钟重新上电,必跳!在跳后十多秒内立即推上,正常!
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1,怀疑是空开坏了,换个新的,问题依旧!

2,怀疑是空开小了,在临界点上,原10A,换20A的试了几次,问题依旧!

3,后来换成15A的使用,除每次第一下推上会跳外,使用至今一切正常,也没在中途跳过!

4,在试的时候负债都是全部部关闭的,,拆空开出线后正常,怀疑是线路有问题,但线路什么样的问题会是这个表现呢?漏电?短路?都不像啊!

请大家帮分析下原因!

网友A:
负载
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不知你是不是一合闸电源就直接到微机了?原因就是负载电脑通电瞬间机器自检(我的联想品牌机是这样的),几十台机子一路瞬间启动电流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不知你是不是一合闸电源就直接到微机了?原因就是负载电脑通电瞬间机器自检(我的联想品牌机是这样的),几十台机子一路瞬间启动电流大造成的。

恩,有道理!通电瞬间如果直接接通电脑的话,就是接的变压器初边绕组,是电感负载,该用D型脱扣曲线的空开!有空搞个啦换上试试.

网友B:
电脑电源和显示器电源都带有大容量电解电容,多台电脑同时开机时,向电容充电的瞬间电流很大,有可能超过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很多,相当于短路,引起断路器跳闸这不足为奇。

网友C:
真的有点象负载或线路的问题;
不知将所有负载断开后,情况如何(开关加大了、不便试了),不是关闭、而是断开。

能够想办法监测电流的话,也可以测一下电流试试。

网友C:
之前未看到4楼的回复。
2楼、3楼,都是朝着这个思路的(负载),4楼说出了原因。

网友D:
实在不清楚

网友E:
应该是2楼、3楼说的情况,可以增大空开。

网友F:
很正常的,好多台电脑一起用一条线路时,刚上电时每台电脑都需要很大的启动(电解电容冲电)电流,现在还好多了,都是液晶屏了,要是老屏的电流更大,每天第一天上总电的话老屏一个就有10多A 的冲击电流。。。

开关小了些,空开是用来保护线路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源和显示器电源都带有大容量电解电容,多台电脑同时开机时,向电容充电的瞬间电流很大,有可能超过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很多,相当于短路,引起断路器跳闸这不足为奇。

空开加大了一倍都还是这样啊!.
电容的话没这么大的能力吧!

对了,忽略了一个情况!!!隔壁办公室给这边一样的配置,也是带的电脑,数量差不多的,
电脑是一起配的,但那边用的是10A的空开,一点问题没有!这边试过20A的一样跳,现在用的15A的!

不过想想这个原因倒是很像,第一次推上电容充了点所以第二次推上不跳.但为什么只有一个空开这样呢?郁闷

网友G:
对头哈
就是负载中的电解电容所致。你合上空开时,瞬间的浪涌电流反冲击的保护动作而已。属于正常现象的。

网友H:
'每次断开后过几分钟重新上电,必跳!
在跳后十多秒内立即推上,正常!'
还是觉得奇怪。。。。。。。

网友I:
买个进口上 好歹也要300多这样的 看还出问题

网友J:
应该是线路问题,我现在也在郁闷着这个问题,不过可能是有地方漏电了,

网友K:
第一次断开后,立即送上不跳闸,可能是负载中的电容充电完成,没有再次形成冲击电流。而跳闸后几分钟后,合闸不上,可能是负载中的电容放电完毕,再上电时又形成冲击电流。10A的换成20A的不一定行,因其是C型脱扣,5-7倍额定电流即脱扣,如是D型的,15A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L:
启动瞬间电流大,功率预留量小

网友M:
大家说的很明白了,确实可以用卡表卡一下电流,合闸瞬间应该很大

网友N:
为什么不确认下线路是不有问题呢!这不需要很多时间呀!

网友O:
是否有接地线,

网友P:
机子多了,每台电脑电源里都有大的滤波电容,瞬间同时充电,电流很大,就会跳闸。这没什么怪的。这是常识。

网友Q:
楼主应该换D型的空开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