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8):
我今天按照手册上的说明做AD驱动实验时,发现驱动和测试程序都编译通过,驱动也能加载,就是最后测试的时候读到AD采样的数据始终是1,无论怎么调节可变电阻数据都不变,请问有用FL2440的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你检查以下 驱动程序里 。。device_read函数里。。。unsigned long  buf;应该为 unsigned int buf

你可以去飞凌的ARM9技术论坛看看 www.wi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