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8):
很多客户现场用外部模拟量给定,即单独给定0-10V信号,但是经常会出现的情况是,明明是信号给出来的是10V但是接到变频器上后就变成了8V甚至更低,我想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电压接到变频器上以后相当于接了一个负载,会分一部分压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可以调增益,但是压降太大了以后调增益也没有用了,比如说明明给过来的是10V但是接到变频器上以后就变成了4V,这时候即使调节增益最多能调到200%即8V,也达不到50HZ,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如果10V变成了8V,这么大的压降,也太邪乎了。降个0.2V还是可以理解的。说明信号源的带载能力也太差了。改用电流源给外部给定吧。4-20mA。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10V变成了8V,这么大的压降,也太邪乎了。降个0.2V还是可以理解的。说明信号源的带载能力也太差了。改用电流源给外部给定吧。4-20mA。就没事了。
的确是有点邪乎,不是10V变成了8V,而是变成了4V.当然这是客户说的,我也不太信。

网友B:
呵呵;模似信号的线一定要用屏蔽线,尽可能的短,不要太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模似信号的线一定要用屏蔽线,尽可能的短,不要太细;

用得是屏蔽线。

网友B:
电压降这么多肯定是不正常的;
改成电流试试看吧;

网友C:
可以加运算放大器看看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归结为“阻抗匹配”问题。在网络与网络之间的连接时,必须要注意上一级网络的输出阻抗与下一级网络的输入阻抗之间的匹配。做不好这个,就做不好系统集成的工作了。

网友D:
是外接调速电位器的阻值选小了啊.一般选用范围为2.2k--4.7k,如选用几百欧姆的电位器,即将10V调整电源拉低.将外接电位器换得大一点,电压就升上来了.但不宜太大,太大以后回路电流小,又易引入干扰.取值过小,有压降.取值过大,调节线性变差.
变频器控制端子10V输出电压,系15V串接一\二百欧电阻降\稳压压所得.而频率指令输入端子的内部电阻一般为10k.选接外部电位器时,要兼顾10V电源内阻和频率指令端子的内电阻.取值适宜,调节线性好.

如系非电位器给定信号,可认为信号负载电阻为10k,信号源还是要有数mA级以上的电流输出能力才好.顺便说明一下,有的变频器输出端子,如0-10V,电流输出能力为1mA,驱动数字式和指针式(内阻高一点的)表头显示没有问题,但接入4.7k电位器,即造成较大压降,若取用此种输出信号,须有扩流措施.

楼上版主所言极是,总归还是信号源和负载回路之间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A:
楼上所言有道理。关键是检查输入和输出接口的形式是否对结合理。“大拇指”奖励!

网友E:
变频器控制端子10V输出电压,系15V串接一\二百欧电阻降\稳压压所得,s所以采用4-20毫安电流输出为好,变频器都有电流和电压输出选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