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8):
那天拜访客户,有个客户说了一个工况要我帮他设计个方案,工况是:前端物料汇集在一定容积的漏斗箱内,下面通过阀门来控制到下端设备进行处理,下端设备的处理量大于前端管道流入漏斗量,他要控制到是阀门到大小开度可以调,漏斗箱内物料达到指定上限开始启动漏斗阀门,达到下限关闭漏斗阀门,我想了下,用执行器控制阀门开度,下端设备加设流量或是别到传感器,用plc来控制,但是根据他说到就有种情况是下端设备的处理量如果未达到,阀门就得持续开启,但是若此时漏斗箱流入下端设备过多物料而达到下限就得关闭,这个是不是就有些矛盾、抵触,各位是否有什么好到办法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以上谢谢!!

网友A:
伺服开度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再适当的加上几个流量传感器.

网友B:
漏斗箱的作用是:当后段处理不了物料时,暂时收容而已;下端物料量不够时,阀门当然要一直开启。首先要保证生产产量嘛

楼主:
漏斗箱的作用是:当后段处理不了物料时,暂时收容而已;还有就是漏斗箱里面液位到来上限时开启执行器(开关量信号),执行器要跟着后端使用随动(模拟信号),这种数字和模拟同时控制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