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8):
用这种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必须使用调制发射吗 它是不是正能接受38khz 980nm的发射啊

网友A(2017-07-18):
如果仅仅是收发一体的,原则上都必须有调制和接收处理!
如果是接收+放大一体的,则自带了含38KHZ的带通滤波和放大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