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58的问题

楼主(2010-08-18):
这个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怎么算啊?

输入是一个光器件输出的信号大概有0.1V,要把它放大驱动发光二极管。外围应该怎么连接.??

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也不记得算了,有教材的话,可以找教材看看。
先估计LED点亮后的端电压。

网友B:
电压5V的话,能放大50倍,就饱和输出了。LED端接一个510欧姆电阻限流。

楼主:
这个放大倍数和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B:
这个放大倍数和电压没有关系。随便说个电压是方便计算限流电阻

楼主:
那LS这么DD 能不能给个连接电路图啊 红外光接收管输出电流信号 怎么和这个放大器接线啊

网友C:
运放的放大倍数应该是输出端的负载电阻除以输入端的并联电阻,其值就是放大倍数。

网友D:
运放正输入此信号,反向接基准电压0.1即可

网友E:
发光二极管是开关量(数字),所以,输入信号不能用模拟量的放大办法(开关量工作在截止和饱和),最好用ls说的电压比较器,而且看要不要施密特的.
看看lm393吧.

网友F:
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接收部分:光电二极管输出的电压用什么放大啊

网友F:
光电接收二极管输出的电压不是用我上图所画的LM358的其中的一只运放放大呀。倘若实际工作时发现还不能点亮发光两级管的话,可是试试增加R2的阻值,用来加大本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
可以这样接吗
正极接光电二极管的输出电压 负极接我想要输出的电压值(大于二极管的输出电压) 比较器的所有没有用的引脚接地 电源不需要加旁路电容吧 直接接3V~5V电池可以吗

楼主:
这句话啥米意思
光电接收二极管输出的电压不是用我上图所画的LM358的其中的一只运放放大呀。

楼主:
还有一个事情 运放VCC直接加电源就可以吗 不用加电容之类的吗 直接用直流电源3节5号电池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光电接收二极管输出的电压不是用我上图所画的LM358的其中的一只运放放大呀。
我是说接收二极管的输出电压是由我上图所画的LM358中的一只运放进行放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事情 运放VCC直接加电源就可以吗 不用加电容之类的吗 直接用直流电源3节5号电池可以吗
因为你这里所采用的输入信号是红外接收二极管,它所输出的信号是没有负电压的,也就是该信号的波形电压在0~0.2V之间,没有负电压,所以运放输出端也就不会输出负电压,所以运放的VCC端不用加正负双电压,只要单电源也不会导致输出单方向截止失真。
而且你的输出负载也只是发光管,加的是直流电压,不用加电容隔直,不象喇叭这类负载要输入交流电压。
三级5号电池应该可以用,只是实际采用本电路时或许要修改一下放大倍数,以符合你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放大比例关系。
具体你可以学习一下《模拟电子电路》里的关于运放的原理

楼主:
多谢 小弟要抓紧学习 以后少不了麻烦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