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8):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控制用的是三菱FX2N-128MR型PLC,这几天出现了异常。现象是在PLC运行过程中,偶尔会出现PLC输出侧的显示灯全灭后又立刻恢复,但设备的自动运转就停止了,需用手动将各个环节都调到初始位置,重启PLC才能自动运行,过一段又会出现前面的问题。
     根据上面的现象,我初步判断是PLC的“运行、停止”转换开关接触不好而造成PLC输出侧瞬时中断。
   请问各位高手,我的判断对吗?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应如何处理?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你那现场有很大震动吗?那开关不是经常动,开关接触不好的可能性要低些

楼主:
现场震动不是很大,但开关维修电工有时会动。

网友B:
开关一般是没问题的;
倒是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C:
我没有维修过PLC,但按照维修的一般经验,赞成4楼的意见,可首先重点观察外部电源或PLC内部电源的情况。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帮助!但我疑惑的是,如果说是PLC电源有瞬时中断的话,输入的指示灯是否也应该同时有亮、灭的反应,可现在为什么只是表现在输出侧呢?

网友D:
PLC内部电源有问题。

网友E:
用只表监控下电源电压是否有时掉落。
不是话就是PLC内部电源有接触不良问题,如保险管接触不良,我们修理机器时有发现过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我会去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