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8):
刚看到一个上位机界面,是用3DMAX做的立体图形,而且做的可以动态模拟机器的运行,初次接触,不知道是怎么做的,请大家赐教!

网友A:
3DMax里面做好后模型后,每个部件的动画渲染输出为GIF动画,然后到组态导入动画就行了。
又或者把动画做成控件,组态软件直接调用控件。

网友B:
前几天用flash做,好费劲啊。原来3Dmax能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