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8):
最近一个SIMATIC S7 TD200的文本显示器没有了文字显示,屏幕是亮的,从相同机器上拆下来换上去能显示,以前也没接触过西门子的产品,手上也没有西门子的资料和软件.不知道文本显示器里面有没有程序,如果买个文本显示器换上去前要不要重新写程序,

网友A:
帮顶一下

-----------------------------
让您的人机界面变成艺术
www.beaugauge.com

网友B:
TD-200的信息是存在S7-200 PLC内的;

网友C:
西门子TD///文本屏,里面没有程序,  直接在PLC 做向导就可以了

楼主:
那就是说,换一个新买的装上去就能用了吧

网友D:
西门子的文本程序都要200PLC内,所以文本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E:
无私奉献顶一下

网友C:
不过你换上后,如果不能正常使用, 就要在文本屏上重新设置与PLC的通讯地址,波特率

网友F:
TD200可能需要设置:
CPU存储区中TD 200参数块的首地址,与TD 200中Setup菜单中的设置不同。这种现象常出现在更换TD 200备件时。

网友G(2010-09-24):
直接换TD200,就可用了,程序在PLC里,不用再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