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0-08-18):
我编了一程序用S7-200仿真软件时,载入程序后只要一点运行按钮S7-200上的开关就由RUN转为STOP不知为何,求求各为师父指点谢了

网友A:
程序有没有错误?

楼主:
程序没有错。我在PLC上运行过,就是想试一下S7-200的仿真软件(西班牙汉化版的)

网友B:
程序问题

网友C:
是程序的问题,检查程序

网友D:
编一个最简单的试试,如果不行就是软件的问题,重新下一个试试

网友E:
我经常用200的仿真软件,没遇到过这种问题。重新载入程序试试。

网友F:
可能是你的编程软件不支持你的这款型号PLC,建议用更新版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