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8):
请问如何确定模拟量输入的点应该是硬件模块的哪个点呢?例如:我的程序里面的PIW256应该是硬件哪个模块的输入点呢,这个是组态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定义还是怎么呀~?谢谢了

网友A:
硬件组态!!!!!!!!!!!!!!!

网友B:
256 应该是第一模块的第一通道。
查看硬件组态里的地址

网友C:
通常系统默认设置  是PIW256 应该是第一模块的第一通道。
查看硬件组态里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