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8):
请问伺服驱动的脉冲信号可以用万用表检测吗?具体方法是什么?

网友A:
请问伺服驱动的脉冲信号一般不可以用万用表检测。另你说的是输入的还是输出,不过不是很要紧,一般可以用高速计数模块去检测。要注意脉冲信号形式,集电极开路还是差动。

网友B:
有些高级的万用表是带脉冲测量的。一般的没有

网友C:
用示波器就OK,看它的波形。

网友D:
可以用示波器呀..观察波形相当直观方便

网友E(2010-10-14):
你可以考虑采用把脉冲频率放的很低很低,观测电压表数值是否在跳动,也类似于用控制发光二极管的闪烁。。当然最好是通过示波器观测,同时还可以看到脉冲是否有干扰。北京微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