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的讨论

楼主(2010-08-19):
低通滤波器的讨论

详情请看文档:
问:
工控网友 :罗  写道
信老师:您好!
      从网上得知您是德高望重的老师,工控技术方面很有成就。
      我做了一个对4-20ma的低通滤波器,滤波后的精度想达到0.1%。请教您有什么方案可以达到0.1%的精度。
                                                           在此谢谢您了。
                                                                            罗生
答:
把你的方案发来看看。
问:
您好!
     上次我发过邮件向您求教过, 您要我把方案发给您。我写好。
     我把我做的电路,电路图,想到的方案及分析写在附件中,不知能否达到0.1%的效果。求您指点。
                                                                                   求您指点的人:罗生
4-20ma滤波电路方案
图1是我自己做过的电路,制了pcb,且调试过,精度不高。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有误差,开始觉得r1,r10实际有误差,造成r1,r10不配备。r10我用可调电阻代替,以输入12ma电流(12ma是4-20ma的中间值)进行校准,在12ma附近的值还可以。但是到了4-20ma两端的值,就很不好了。我想到的是非线性问题造成的,分析了下电路,r6,r7,r8,r9配备不当?r6,r7,r8,r9是不是实际意义中,有误差,造成r6,r7,r8,r9不成比例。也可能是器件,集成电路造成的非线性问题。
我想了另两种方案:一,电流镜取代图1中电路。二是采用u/i集成芯片取代图1中电路。滤波部份不变。
图1
图2
图2代替图1的虚线部分
三极管是电流型控制器件,ic=β×ib,利用此特点设计电路。但在此过程中,由于实际中的三极管可能有不一致性。三极管的β值有有很的变化。一般β几百。同时也要考虑三极管的ce,be的管压降不同。
根据实际应用,采用xtr110.

由于电路必须滤波,xtr110取代图1中的u/i转换分立电路(图1的虚线部分)。

xtr110是美国burr-brown公司推出的精密电压/电流变换器,它是专为模拟信号传输所设计的.可用于将0~5v或0~10v的输入电压转换成4~20ma,0~20ma,5~25ma或其他常用范围的输出电流.此外,其内部精确的+10v参考电压可也用于驱动外部电路.xtr110的主要性能特点如下:
●采用标准4~20ma电流传输;

●输入/输出范围可选择;通过对3,4,5,9,10脚的连接可以改变输入输出,我们的设计只能

采用输入2-10v
,
输出4-20ma

●最大非线性误差为0.005%;

●带有精确的+10v参考电压输出;可以用于校准,可以在自己设计传感器时不需要考虑电

压,电流源问题。

●采用独立电源工作模式,且电压范围很宽(13.5v~40v);我们设计可以采用24v电源。

●引脚可编程 根据我们的要求,3,5,9,10脚接com端,即接地。
答:
首先你没有讲清楚你的滤除对象是什么?
2db/oct 巴特沃次(最平坦特性)滤波器电路的具体要求你还没有理解!见下文:
低通滤波器电路的选择
为了保证直流信号的有效传送,彻底滤除掉工频信号以及各种杂波噪声对变送器的影响,选用低通滤波器来完成此项任务。同时为了取得平坦的滤波效果,采用2db/oct 巴特沃次(最平坦特性)滤波器电路。
   而滤波电路的q 值必须≥0.707才能获得最平坦特性。
       q=[√(c1/c2)]/2= ≥0.707
   为了使q=≥0.707左右,c1,c2必须建立的关系为
       c1=4q平方×c2=2c2
   同时电路必须满足以下关系
       ro=r2=r3
       co=1/(2π×fl×ro)
       c1=1.4co
       c2=0.7co
       fl=1/(2π×co×ro)
   式中    ro    输出等效电阻
           co    输出等效电容
           fl     低通截止频率
           2π   2×3.14
   根据以上公式,首先确定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为了有效的滤除工频信号(50hz)和外界杂波干扰频率信号,保证直流有用信号的顺利传输,合理的选择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至关重要。
   通常考虑截止频率为工频的1/10~1/20以下,这里选择≤2~5hz。即只允许低于2~5hz以下的交流及直流信号通过,高于2~5hz以上的所有信号必须彻底隔断阻止通过。
   根据公式   fl=1/(2π×co×ro)
   选择   fl=(2~5)hz
          ro=r2=r3=51kω
          co=1/(2π×fl×ro)
            =1/(6.28×(2~5)×51000)
            =(0.624~1.56)μf
          c1=1.4co=(0.847~2.184) μf
          c2=0.7co=(0.437~1.092) μf
    由于电容器的规格容量标称值有一定的限制,这里选择容量接近的标称容量的电容器进行配组:
   第一组:c1=0.847μf    选1μf
           c2=0.437μf    选0.47μf
   第二组:c1=2.184μf    选2.2μf
           c2=1.092μf    选1μf
   验证:
   第一组:co=c1/1.4=0.714μf
           co=c2/0.7=0.671μf
   第二组:co=c1/1.4=1.571μf
           co=c2/0.7=1.429μf
   根据co=1/(2π×fl×ro)
            =1/(6.28×(2~5)×51000)
            =(0.624~1.56)μf
   在截止频率为2~5hz范围内,co=(0.624~1.56)μf 时,
   第一组按最高截止频率计算,取co=0.671μf
   第二组按最低截止频率计算,取co=1.571μf
   验证:根据公式   fl=1/(2π×co×ro)
   第一组:fl=1/(2π×co×ro)
             =1/(6.28×0.671×51000×10负6次方)
             =4.653hz
   第二组:fl=1/(2π×co×ro)
             =1/(6.28×1.571×51000×10负6次方)
             =1.987hz
   基本满足设计要求的(2~5)hz 范围。具体电路见(图三)。
再验证体通滤波器的q值是否满足要求:
   第一组:
       q=[√(c1/c2)]/2=[√(1/0.47)]/2=[√2.128]/2=0.7296
   第二组:
       q=[√(c1/c2)]/2=[√(2.2/1)]/2=[√2.2]/2=0.7416
       均≥0.707,可以认为成立。

问:
在2010-08-17 17:12:44,罗  写道:
您好! 您发给我的2-5hz的滤波电路。我试验了一下,效果蛮好的。我用的是有极性电容。我发现电容的极性,正接,反接没什么影响?,效果一样。但我觉得总有点影响。请您指点。谢谢!
答:
1,正反接没有影响的原因是电压比较低,达不到电容的击穿电压。
2,最好用钽电容。

问:

谢谢您!我正是用的钽电容(钽电容有点贵,呵呵,但我还是用),试验过了,效果不错。只是我发现,正接,反接没影响,所以请教您。谢谢了!

网友A:
呵呵,老信的帖子,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