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9):
电源滤波电容的容量是400V1150UF可不可以用400V950UF的电容代替啊

网友A:
最好不偏差5%值,太小的话带重负载可能不行。

楼主:
谢谢高手的指点啊

网友B:
最好用同规格的;

网友C:
宁大勿小

网友D:
你试一试,问题应该不大。如果试了后不行,你可以用两个电容并联使用。

网友E:
对,滤波电容只能大,不能小,没有大的,那就用两只小的电容并联暂时的用下吧!滤波电容的容量一定要满足.不满足的话,滤波效果不好的.会给负载带来一定的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同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