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9):
我们公司最近需要一些测距传感器,要能测到100mm,精度达到1-2mm,能测复合材料,价格3000以内,
因为我不太懂,想请问各位高手我在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传感器呢?一般什么样的传感器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呢?

楼主:
为什么都没有高手来回答呢?是不是我说的不够详细呀

网友A:
1-2米差距
环境噪音不大的话可以用超声波测距仪.价格也不贵.但不大稳定

激光测距仪也行,精度高,也稳定,就是贵点.你可以用0--300m的

网友B:
对,用激光测距仪。

网友C:
深圳量子通科技有限公司
我是国内激光测距传感器生产厂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D:
是100MM 1-2MM误差

网友E:
可以试试意大利帝思的产品,测量传感器。价格还可以,我是总代理,华南首家授权商,需要的可以加我Q157998963

网友F(2010-10-23):
首先 看你的精度要求 1-2MM 激光测距仪精度都能达到要求,超声波传感器要达到这个精度就比较困难了,所以首选还是激光测距仪。

其次 激光测距仪现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模拟信号的,根据返回的信号强度得到距离值,这种传感器比较适合近距离测量,精度肯定要高于你说的 1-2 毫米,但是测程比较短,一般不会超过50公分。

另一种是数字的,专业点应该叫差分测距,是通过测量调制光的相位来得到距离的,精度也可以达到1毫米,这正测程比较远从几米,到几十米,几百米(超过100米的一般要加反射片了)

QQ: 94224702  有时间可以交流